烤笔记本板子 如何防止板子变黄!

楼主(2010-01-13):
大家来 讨论下
笔记本板子时 如何防止板子变黄?

网友:
下加热温度尽量低点  不要太高了  测量板子表面温度不要高于150度  高于这个温度 并且加热时间过长 板子很容易就发黄

网友:
像你头像那样处理就不会黄了没有氧气氧化就应该好了呵呵!

网友:
我说的150度不是指芯片位子  是整板的温度 不是局部

网友:
变黄了才好吃呢

网友:
150的温度 ~~南桥或北桥 要 烤到什么时候去哦??

网友:
变色跟温度 机器 和主板的材质都有关系,所以 ,做BGA最好尽力的提高成功率,我用红外的BGA变色的情况就相对较少,热风的见到的就相对多一些

网友:
楼主问的是烤板,不是作桥,烤板也能烤黄了,说明温度确实不低了,弄个90度烤,我想不可能黄

网友:
助焊膏也很重要哦!

网友:
我说的150度不是指芯片位子  是整板的温度 不是局部  是指下加热  直接说明白就是下加热的发热砖  你现在的理解错了  你想你只用下加热取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