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0-01-13):
一块映泰C61的主板,插电后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需重新拔一下电源插头才行,测量电源开关插头待机电压为3.24V!请问应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把IO芯片 更换掉   你的板 IO应该为 83627EHG   换掉 试试

网友:
建议你先把新mose清清再说吧

_______________
你说的什么啊?

网友:
我这昨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CMOS清了,IO也换了还是一样。继续求助···

网友:
IO不是那个型号的!现在没有相同的IO更换!真实郁闷死了!

网友:
升级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