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 刚开机没有,随着读盘变化而变化,读盘的时候响,不读的时候就不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电容或电感虚焊吧,功率大时就发出声响了!拆开检查一下外观和焊点!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电源里面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查查电源的电容吧,,,

网友:
查了 有一个470UF的电容鼓了 换上后怎么还响

网友:
"随着读盘变化而变化,读盘的时候响,不读的时候就不响,不", 是12V电压问题多点。12V功率不足。还有就是CPU供电部分电容有不良的,造成12V过载。

网友:
请问电源何品牌?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把电容一起全换了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电源问题,再修电源

网友:
这个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最大的两个高压电容上 要换就换一对
最好再好好检查一下输出的低压电容是也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