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40电池的EEPROM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0-01-13):
我想修一下一个T40的电池,听说要修改一下这个EEPROM芯片,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图片如何上传啊。我想把sbw的检测图片传上来,怎么不行啊

网友:
我找到那个eeprom了应该是02m 414的芯片,但是这个芯片的脚位定义是什么希望大家提供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