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时亮时不亮,维修起来却是那!!!!!

楼主(2010-01-13):
旭日125时亮时不亮,维修起来却是那!!!!!

一天一位老乡拿一台旭日125故障:刚拿来时开关机两次,没有点亮,第三次开机亮了,但在开机画面亮了,我没有修过此机,开始以为跟旭日150一样的故障,跟客户随便报报价.以为是CPU供电虚焊.就开始拆机,拆拆....板子主没有那正方型芯片啊,我晕,这下不知道下手了,拖CPU供电IC,没有动静,插上诊断卡,连开了几次号码停在了49.哦,北桥,显卡是集成的,北桥是82920.没有见过,查那北桥几组供电,感觉还是正常啊,干脆把北桥加焊一下再说,那北桥上还有散热片,但是我觉得那散热片的设计距离不够,有些高,接触不到北桥芯片上啊,还回了一块软绵绵的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啊,这距离打点硅脂在上面都感觉不到有什么作用.....
加了北桥之后,开了几次倒是没有停在49了,过了!!!!!!!!!!

网友:
北桥看错了吧?  记得是915GM 或910GM   没见过920的 ,加热一下 也许会返修

网友:
这款机器电源管理芯片ISL3205爱虚。是设计原因。你加焊一下。

可以看一下 俺的贴:  联想旭日150主板ADP3205J问题终级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108&highlight=

网友:
加个铜片吧,要不以后还是很麻烦

网友:
这款机器停在49不过,这时显示硬盘灯长亮的吧。
加焊一下南桥,就可以解决了!
焊南桥的时候,上面放个5毛硬币

网友(2010-02-26):
我加焊过了咱还一个样。不过我的机子会花屏。估记北桥又出问题了。。。

网友:
我修的这台到现在还没有返修,运气真好啊

网友:
必要的时候从植一下 有的机器里面脏 灰尘太多了

网友:
我也见过到LOGO 死机的
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最好丛植做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这机器档LOGO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还有IO特爱坏,网卡芯片爱坏,北桥虚的也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