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9相机不开机

楼主(2010-01-13):
索尼T9相机不开机 在装上电池的时候 电池边上的那个小灯也不亮 客户说装上电池的时候 就是不开机 那个小灯也会亮 可是我是第一次修相机 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请大家给个思路 先谢谢了

网友:
电池边上的那个小灯也不亮 客户说装上电池的时候 就是不开机 那个小灯也会亮

到底那个小灯亮还是不亮呢???这点很关键,如果小灯亮了,说明基本待机正常,如果不亮,说明待机都还没有正常,思路不一样啊,呵呵

网友:
的确是待机电路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既然知道是待机电路问题,那就从电池触点一直查下去,一直到电源管理芯片之间的电路,看那个零件有问题,那个零件不对了,那个地方应该有的电压没有,我才能教你如何操作啊,你就这样问,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呵呵

网友:
那个地方应该有的电压没有
怎么测量?呵呵,比较菜

网友:
我记得在板的反面有个保护电阻你看是那个坏了吗??

网友:
再次说明,只要是主电路上的保护电阻或保险烧毁.都不会有待机电流或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