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修复大硬盘坏道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0-01-13):
本人是业余搞维修的,自己的一块西数640G最近拷电影出现数据循环冗余错误,用Tune一查扫出两个坏点,想用MHDD修复,可是看网上资料MHDD对垂直记录的硬盘兼容有问题,请问各位老师修复大硬盘用软件比较好?谢谢!

网友:
用PQ把坏的分区隐藏吧

网友:
多谢天龙八音!我这个不是系统盘,是收藏电影的仓库盘,所以只有一个NTFS主分区,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隐藏这两个坏点?

网友:
PC  3000
效率源,
THDD
HDDREG
或者用DM的填零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逻辑坏道吧,用mhdd擦下就行了哦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老师!PC-3000我没有,只能先用MHDD,效率源,THDD试试啦

网友:
只是一点点地逻辑坏道,用MHDD就可以了。

网友:
用mhdd普通和高级擦试试

网友:
用MHDD试试  我是新手别的我也没用过  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我一般用hddreg

网友:
你的是逻辑坏道用MHDD可以修好的,或者低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