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上CPU供电不停的跳

楼主(2010-01-13):
手里接到一块杂牌的945板子,型号是945GM6-L,点不亮,压过CPU、北桥都不跑码。现在的现象是:上cpu电压不稳定的跳变,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L6713A,管子都测过没有问题,U座是带针脚的,不知道是不是L6713A坏了,手上没有对换的试,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确定L6713A是否坏。

网友:
感觉电源管理芯片 L6713A坏的多!

网友:
先把CPU坐的针搞起来一点再试

网友:
只有替换法 才能确定 是否它的问题!

网友:
你还是靠一边桥吧。我老是觉得它有毛病。

网友:
手上没有L6713A呀

网友:
MOS管的控制级电压稳不稳啊

网友:
这种情况
首先需要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
如果没有芯片,先换换场管吧

一般就这两个环节出错

网友:
直接的额就是开下管的g级电压稳定吗   不稳定直接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