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3):
怎样设置远程桌面连接, 各位老大帮个忙
桌面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远程
勾上下面的两个勾

网友:
郁闷QQ不是可以连接吗/方便得很啊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远程连接其它网络的哪台电脑,那台电脑是内网ip还是公网ip
如果是内网ip,需要在路由器做上端口映射,本地还得允许远程连接
如果是公网ip,只需要本地允许就行了。另外如果公网ip是拨号方式,就是ip不固定,那就做个域名指向。

网友:
反正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