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266A-M2复位灯常亮(很特殊的)

楼主(2010-01-13):
客户说:用的过程正常,第二天就不亮,找一卖电脑去修,原来用集成的显卡,怀疑显卡有问题插独立的亮一下,同时发现AGP槽冒烟,再通电就不亮,复位灯常亮,跑线复位排针7PIN时钟芯片ICS950902FD的26PIN和电源IC10PIN相连,电源PWOK通过两个电阻与74HCT14的5PIN连接,6PIN连7002MOS的G,D连CPU的AB23PIN(提供CPU_pwgd),74htc14的8PIN连SB(PWOK),我先拆掉7414复位灯照亮,IDE,PCI,AGP,BIOS复位脚的电压均0,CPU_RST脚的电压为0
复位排针的电压为0,拆IT8705F后,复位灯照亮,有拆掉7414 复位灯不亮了,可是复位排针的待机电压任为0,CPU座非BGA的,时钟芯片换过,网卡拆掉,COM芯片拆掉。电压IC 9428换过,复位待机电压还是0,上U发烫,肯定工作了,由于CPU_pwgd为0,所以供电管电压为0,我不白是SB,NB引起的嘛?忘张老,飞翔等等师傅给看一下,咱们基地好像有图纸吧!!!!!!

网友:
时钟芯片换过,网卡拆掉,COM芯片拆掉。电压IC 9428换过,拆IT8705F后,有拆掉7414

楼主,大拆啊?????478的板子,搁得住么?一块我们才卖50元的呀

修主板是量的,不是拆的,看它那个地方有异常,哪里冒烟了?哪里电压不对?
此版8705F(GXS)I/O爱坏。

网友:
没复位,AGP供电正常

网友(2010-02-21):
我也有一块故障和楼主描述的一样,和其它的能正常复位的一样的板子比较过,RST脚反向阻值为377,而正常的为470,估计是接RST脚的电容或电阻有问题,可是没找着哪个与之相联的,要是楼主有电路图不防传一个上来看看,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实,478的板,没必要修了

还有,CPU发烫不能说明CPU工作了,你拿一个坏CPU装上去,也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