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示波器到底买多少M的?测试点有那些?

楼主(2010-01-13):
希望用的高手回答。越详细越好,有图更加好,最好列出检修步骤:比如整板供电正常无显示,检查波形1,2,3,4,5。还有什么情况下,要打什么地方的波形,重要测试点正常波形图发个图样本更好。有时候电流/电压正常,BIOS刷了还不行,这时候就要检查波形了,苦于这些技术全部在工厂或者某些高手手里掌握,希望高手或者工厂维修工程师出来指导一下我们这些晚辈。谢谢!!希望这个贴子不要沉了置顶,总有一天有高手来回答。不知道的不要灌水灌水扣分,知道一点点的说一点点。

网友:
我先帮顶下。前天买了个60M的示波器。感觉一般,也是不会用,目前就是用来量量电压,看看各晶振波形的有无

网友:
100M的就可以了

网友:
要想所有的型号都能完整的显示波形,200M起步

网友:
你用多少M的?怎么能乱放炮呢?修板吃力还赖示波器?

网友:
关键是自己会不会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1060,参数比你的差一点点,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
这种高级东西我还没有用过啊,用不好啊

网友:
买个100M的就可以了

网友:
买了个40M的修主板,还不大会用

网友:
数字的好 还是模拟的好

网友:
40M-100M的我看就可以了,就维修笔记本主板而言,并没有多少要测试的波形,我用60M的1060的就完全清楚的测试出100M的时钟。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掌握量哪几个主要波形的有无来快速判断单元电路的正常与否。

网友:
没得说 修本最少100M

网友:
日立的100M 就够用了,我用1565觉得还不错

网友:
我的是一拖死一样的 普源 DS1012E还是什么 100M 1G采样 521K存储深度

确实比万用表垃圾,, 福禄克187飘过

网友:
看样子买日立1565还不错  正准备买呢

网友:
我觉的示波器有时候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波形就差不多了。波形的好坏要很高的人才看的出来了

网友:
日立1560和1565 有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