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ACER ONE ZG5的上网本开机不显的修复

楼主(2010-01-14):
最近1个月碰到3台ACER ONE ZG5 的上网本,故障现象都是开机不显示,测各电压均正常,通过刷BIOS,3台全部正常开机显示,不知是不是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错
刷BIOS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等待验证,目前还没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我碰到两个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几台 只有一台不是BIOS坏 现在还在查问题。。 应该是通病 BIOS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很容易坏,刷过了就好了!其他的问题我还没有碰上!

网友:
呵呵 看来是经验啊 在于积累 好好好

网友:
对。这机器BIOS就爱坏。一般电流调2次。。停在0.4左右。刷BIOS 都OK 。。。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刷BIOS就好,这款机BIOS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我到是连续换了两个,没遇到过不开机的

网友:
继续证实 今天我刷biso 也刷好了一台

网友:
没有遇到过,先积累一下经验,,,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
太好了,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涮BIOS是怎么操作的,麻烦大师给说下。

网友:
这个例子太好了,看来以后修这些上网本还有多注意一下BIOS了,是不是所有ACER上网本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人不拆机也能刷

网友:
还好! 要是山寨本找不到BIOS程序 就难搞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以前在维修站待过,统一刷BIOS。呵呵
无锡易修
这机器维修站好像可以不拆机直接刷bios的吧

网友:
这机器BIOS很容易坏,我也刷好过一台,

网友:
遇到过,一刷就好,

网友A:
这款机器就是BIOS和CPU的问题,别的问题比较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机是通病啊

网友:
要是早点知道这个通病就好了,以前修到过这样的机器,开机电流跳变两次就不动了,换北桥没好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这个机器 估计是通病吧

网友:
不知道涮BIOS是怎么操作的,麻烦大师给说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891-1-1.html

网友(2010-03-10):
我也是啊!买了个全新的945GSE北桥换上去也是一样~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了,重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一台A0A 150 系列的 AA1,和大家分享一下用USB FDD的BIOS刷法。
1. 下载了官网的BIOS后,解压3310.FD文件,重命名成ZG5IA32.FD(这个是关键),拷到FDD。
2. 取出AA1的电池,插好USB FDD。
3. 先按下FN + ESC 键,然后插入电源适配器。
4. 按下开关键后,留意USB FDD开始读取BIOS,LED灯闪烁直到(1~2min)USB FDD 停止工作,电源自动关闭为止。
5. 取出USB FDD,开机。看到正常的开机画面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不过走了弯路才搞好,先刷BIOS ,加焊CPU,北桥,最后把内存颗粒取下来一对重做,没想到OK了,现象错不多,上电0.43不动,关机会闪屏

网友:
哈哈 这个机器通病。。我已经修过两台了

网友:
我也要下,好东西啊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到过这种本本。以后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ACER ONE ZG5 的上网本,故障现象都是开机不显示,测各电压均正常,通过刷BIOS,3台全部正常开机显示!有图那就更好,这机没修过,不过山寨本我就修多了,都是BGA坏多。

网友:
修过一台,刷BIOS解决。

网友:
修过很多上网本 不亮的  基本都是北桥爱虚呢~~~这个还没碰到

网友:
小上网本还没修到过,不知BIOS 好不好找,用编程器来刷不知方不方便

网友(2010-04-10):
楼主可否上传一个BIOS文件啊..我今天也接修一台ZG5的本本也是加电无显示..BIOS芯片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不亮机的机器,不拆机怎么刷啊

网友:
这是机子BIOS是多些,要是刷不好的话那就问题大了,我也不知修了多少台了,我是广达代工厂的

网友:
这机不要拆,直接就可以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我还没有修道了

网友:
看来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啊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BIOS坏,通病。如果非法关机还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经验以后 以后一定有用的着的

网友(2010-05-10):
今天验证了一下,果然是通病!做北桥依旧,刷了就好。

网友:
BIOS是通病了,修过二个都是刷BIOS的

网友:
恩,先攒着点经验,遇到就试试看

网友:
请问LZ 和各位  :::你们都用的什么编程器,使用效果咋样,期待热心高手回复。。。

网友:
看来故障机子首先先清除软件问题看来是正确的!

网友:
BIOS爱坏,我碰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多注意。

网友:
USB FDD
就是USB软驱

网友:
是啊,我修好了10几台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2个刷BIOS好的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马上试试

网友:
恩这款机器是广达做的是BIOS很容易挂点不亮先刷一个了

网友:
我也修到了两个  都是BIOS坏了  重新写了就好了

网友:
修到过一个刷BIOS好的。这机BIOS坏的现象是开机键蓝灯一直亮着

网友:
就是需要这些经常出问题机器通病列出来,以后也少走弯路

网友:
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听说这个本子爱出BIOS问题 但是我没有亲自验证过

网友:
没有碰到过,修过一台是桥的问题,那它的BIOS在官网可以下到吗

网友:
涮个BIOS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过刷过BOIS就好了

网友:
呵呵 BIOS好象是
很容易坏。。。

网友:
你确定开机的依据是什么?是电流上去了还是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望楼主一个回复

网友:
不是吧 管网可以下到吧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0-06-10):
呵呵,还没碰到过

网友:
刷BIOS 就好,官方有新版的BIOS下载。

网友:
这机子BIOS是坏的蛮多,事实

网友:
我碰到的就是山寨机不亮呀该找什么BIOS试下?

网友:
我也刷好过一台 都是上次看到大家说BIOS容易坏就刷刷试 一刷就好了 之前接过两台都没弄好 可惜早点知道有这毛病就好了

网友:
的确是通病,又碰到几台这样故障

网友(2010-07-11):
先学习·
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先刷BIOS``
acer one zg5的上网本·

网友:
论坛 需要你们啊 精英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 BIOS省的大家以后走弯路提高效率

网友:
这款机子我也还没修到过呢,下次可以参考参考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触发后电流停在0.47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