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S不开机维修(有代表性)

楼主(2010-01-14):
好久没有写维修案例了,最近比较忙,主要是家里的事,店子的生意一般,天气冷了东西坏的少。
前些天有个会员和我QQ聊天,谈到修板和换板的事,我说我修LCD都是修起来,而不是改板,他居然说我吹牛,哈哈,我无语!
今天正在做数据恢复,刚好有空,就把今天白天修的一台 AOC 171S的作为案例发上来,这个是比较初级的故障,而且比较有代表性。
好了,说正题吧:
AOC 171S,17寸正屏,客户拿来是不开机
先拆机,测量电源板输出12V 5V正常,电源板可以排除了,看来故障就在驱动板
驱动板是715L1237-1-2,是W78E65P+MST8131的方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了
先从电压查起,5V正常(废话,前面说过了),3.3V正常,1.8V也正常,所有按键5V也没有问题,按按键电压有跳变,电压问题和按键也可以排除了
接下来估计大部分人就要找数据刷MCU了,其实根据经验这个检修流程是不正确的,实际维修中不开机的有很大一部分刷了MCU不一定会好。
正确的检修流程是先检查MCU的工作条件,其实LCD用的类似W78E65P的这种PLCC44的MCU就是C51的单片机,经常修LCD的人都知道,这个MCU很多不同厂家的不同型号都可以直接代换(代换原则就是频率高的可以代频率低的,反之不行)。既然是单片机,那工作条件无非就是供电、时钟、复位三样。
量W78E65P的44脚,电压正常。量20脚、21脚都有电压,起振了,时钟也有了。再量复位,10脚,5V,这个明显不对。
W78E65P的复位应该是通电后延时产生一个高电平然后MCU启动待机后就是低电平的,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发现通电后10脚马上就有5V一直没变化。先前查吧,前面是个三脚的小贴片,和贴片三极管一样的,1脚接地,2脚接W78E65P的10脚,3脚接5V,再看板上标的U603,看来这个是个产生复位的IC了。芯片上标了4个字母,也不知道型号,看看了图纸,原来是美信的MAX810STR,用在这里就是做复位用的。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但是以前修的其他LCD的用类似MCU的复位都没用IC产生复位,而是用最简单的RC电路产生复位的,那就改吧。
找了一个10K的贴片电阻,一个22UF 16V的电解电容。贴片电阻焊在原U603位置1脚和2脚之间,电容的正极接5V,负极接2脚,一个简单的RC复位电阻就完成了。
用万用标量2脚电压插电,0V-3V-4.7V-0V,再按开关,OK了,维修到此接触。

相关图纸附上

总结:不开机的驱动板还是先检查MCU的工作条件再刷MCU

以上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维修案例,给新手学习用的,老鸟请手下留情,不要拍砖,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对我们这些新手可是好东西啊,思路明确,电路扎实。谢谢分享了,楼主多写点笔记本的维修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手看看哦,呵呵。

网友:
按照你改出来的电路图   这个芯片是高电平复位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修驱动板,复位电压没量过,呵呵因为MCU的资料不好找
  以后得注意了这复位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的比较透彻。。另外请教一下。品牌机液晶显示器你都是用什么家什写的MCU程序。。还有。。。我说最近我的庄稼地里少了你的身影呢。。原来家里有事儿哈。。。以前老是有事没事儿就跑到我的庄稼地里瞅。。。

网友:
写的很不错,这类故障偶修的话,估计是换主板,随说知道先查MCU的工作条件,查到故障IC也没得代换。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 拆掉这个复位芯片也能正常工作.

而且这个在AOC维修通报里, 肯定写过了.

楼主既然能有图纸, 哈哈哈. 肯定也能看到维修通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但是插电时要手动把5V和MCU10脚短接一下,然后不拔电源线就可以一直用,一但拔电再插后MCU没有复位是无法启动待机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是个菜鸟 高手别排砖 错了给更正下

我的解释 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当通电时给电容充电(时间延迟)所以加到2脚是 高电平
当 完了电容通过电阻放电 这样2脚电压就低了

网友:
补充一下 max810str管的作用就是有工作电压是延迟输出rest

网友:
太厉害了。我只是小虾米了

网友:
太深奥啦,得慢慢研究

网友:
高手啊 ! 对电路太了解了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但是插电时要手动把5V和MCU10脚短接一下,然后不拔电源线就可以一直用,一但拔电再插后MCU没有复位是无法启动待机的,你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图和我画的复位图一模一样, 只是电阻电容取值不一样哈.

网友:
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和一个低电平复位电路都用的一样的东西,就是取的地方不同。楼主厉害在于能查到芯片的复位方式。这才是厉害的。哈哈哈

网友:
学习的时候记得 。实际用的时候就忘了```这个还是用处很大的

网友:
刚学习修液晶,看到这个案例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
那工作条件无非就是供电、时钟、复位三样------是Supply, clock, reset 是嗎

网友(2010-02-17):
楼主好强焊,有机会要到楼主那里开开眼界才行

网友:
经验老到,做到这一步确实要有很深的底功,没有相当的经验,是做不来的。佩服,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