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主板短路故障修复!!!

楼主(2010-01-14):
一同行拿一块华硕P5LDZ SE主板说不能触发开机,我拿到此板后接上电源通电,发现CPU风扇转一下即停,第一反应CPU供电部短路了,拔掉CPU供电接口,主板可以上电,问题确定了是CPU供电短路的问题!

量CPU供电部分的供电管,上管部分有短路,阻值只有4,下管没有短路!
此板是三相供电,拆下3组上管,分别测量,有一个管子击穿了,找了一个同型号的管子,将它们分别装上,测了一下供电口,不短路了,上电2秒,又保护性断电了!电路上级难道还有短路的部分?!可是刚才管子换好我测量了不短路了哇!!!
于是不死心又量了一下,又是上管短掉了,再把三个上管拆下来,找了一个相同的再换上去,再测供电口确定不短路,再次上电,又是2秒保护性断电,心疼啊,我的场管,我的电,我的电费!
这次我确定上级一定有损坏或不良的元件,此板是由ADP3181+3个ADP3110的供电模式,仔细查看这些芯片表面没有损坏的痕迹!
先找芯片换吧,找了N块主板没有找到一样的,找到了ADP3418,通过查找资料,对比两芯片引脚定义完全一致!理论是可以代换的!于是我动手拆ADP3110,把ADP3418换上,再将刚才又烧掉的上管全拆了,找了06N03LA作为新的上管来装上!原来上管的型号为:NIKOS P1703BDG,没有找到此管的资料!量了此管是N沟道的管子!

另:ADP3110可以用ADP3418来代换!!!

这次接上电源上电,诊断卡欢快的跑码了!!!

写出此板维修过程,让今后有人碰到此板此故障时可以少走弯路!

相关元件资料见附件!!!

网友:
这是明显的12V短路啊 , 自己感觉12V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前端时间老师遇到过与这一样相似的板子
也是CPU短路保护  ,上管换了 还是短路
元件取的差不多了还是短路
最后确定 北桥挂了

网友:
老烧场管就要考虑电源管理IC拉

网友:
维修前先要对主板进行测量是否有错路,在不然有时会烧东西把故障扩大

网友:
此故障是比较典型的,一般情况下只要换掉供电管就行了,不过此板是由于其中某相的供电副模块工作不良倒导上管损坏造成CPU供电部分短路的!!!

网友:
像上管短路的故障,CPU是不是也OVER啦?

网友:
建议有示波器的朋友在换上功率管之前可以测下L-GATE和H-GATE的波形,看是不是有幅度过高或者同时导通的这种情况,来判断推动IC的好坏.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主板,不错,修好了才是最好的。通电前应该先测量供电是否短路再加电。要不那样会很危险。

网友:
ADP3181J也是挺容易坏的电源IC!!!

网友:
碰到上管多次击穿的而且不是全部上管击穿的。

电源芯片肯定是主要嫌疑的,而且你说的这个板还是有主从芯片的,嗯。

就它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遇见,配件不足,就没修.

网友:
‘此板是三相供电,拆下3组上管,分别测量,有一个管子击穿了,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897-1-1.html

   不知楼主 这上管  和下管的好坏是 怎么量出来的呢   ?、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板子烧了CPU供电管
但都拆下来测量的时候阻值有20几欧姆正常吗?

网友:
修这样的主板一定要注意,不要急与上CPU有可能会挂哦

网友:
楼主算幸运的,12V短了,还没烧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基本问题了,场管的好外的测量你可以去新手区看看相关资料!!!

简单的来说,一般场管分为P沟道和N沟道,主板上一般用N沟道的比较多!!!

N沟道场管,一般s->D   有400-600左右的阻值,反向应无穷大
反之则场管击穿!!!

网友:
从描叙来看你应该没有示波器,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量CPU的三组供电看波形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就算当时可以但用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示波器暂时买不起~~~~想想,还有好多的专业工具要买~~~~BGA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个好方法!   不过那样的话不是要两台示波器了??

网友:
有的机器,换了电源管和电源管理芯片还试屡烧电源管,真头疼

网友:
我查了一天才杳出是北桥不好了,本以为短路线比较好修的,看了几位的贴子真是有同感啊

网友:
我是新手,对主板维修不太了解,想问一下,测量场管是在通电测量,还是不通电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通电测~~~~

网友(2010-04-07):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块这型号的板,没找到合适的3110来代
就直接拆了一组供电元件(1个3110和那组上下管)
三相变成两相供电了
就装好给客户用了
已经好几日了也没回头
应该没事了

网友:
原来场管还分N型和P型,N型管S》D,有400-600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