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400GS/256M测试结果求助

楼主(2010-01-14):
讯景8400GS 256M   花屏了,核心已加焊过。高手帮我分析下,是哪颗显存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新手,这里先谢过了!
右侧四颗颗粒(一共就4颗),从上到下为U10
                   U9
                   U12
                   U11
用光盘中NV8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7549859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54985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不像是显存坏了,但也不好说

数据位在u12  u11上

网友:
1# andy151412

网友:
这有两颗显存,或许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有两颗显存

网友:
是的,很有可能是11 12,我有一个显卡,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前两个颗粒,我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没有好,感觉我那可能是区位通道损坏。你可以先试试换下显存,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通过改BIOS弄好。改BIOS二楼的版主最在行了。

网友:
U11  挂了   要换掉  加焊没用的

网友:
查下U11的LDM  UDM 这两跟线到GPU之间有没问题  没有开路那就是U11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