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放进光盘不转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朋友的CD机,把CD盘放里后不转,激光头有反映,电机是好的,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80%都是光头的问题,擦擦光头,不行的话换一个试试,反正现在新光头也没几个钱.

网友:
1、光驱读盘死机
                        故障现象
                        电脑在运行光碟、单击选项时,常常死机,并有出错提示:“A fatal exception OE has
                        occurred at 015F:BEF9E01F The current applicatin will be
                        terminared”。
                        故障分析与处理
                        可能是光驱纠错能力下降,供电质量不好。把光驱安装在别的电脑上测试,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则需清洗激光头甚至更换光驱。如果故障排除,则是供电情况不理想。若光驱使用的电源线上有连接软驱的电源线,可将光驱换一根单独的电源线。
                        使用电脑时尽量使用单独的电源插座,不要将所有电器都打开,尤其是空调和电视等电器同时打开。
                        -------------------------------------------------------------------------------
                        2、光驱检测慢
                        故障现象
                        电脑配置为:赛扬II 800 CPU,升技SA6R主板,现代128MB内存,小影霸GF2 MX显卡,Aopen
                        40X光驱。启动后,屏幕上显示:“……Detecting HDD Secondary
                        Master……LIN341”时,要等30s~50s,然后才能启动Windows 98。
                        故障分析与处理
                        假如新的光驱就这样慢,则可能是该光驱与主板有不兼容的地方,可换另外品牌的光驱试试。如果该光驱曾经比较快,现在慢了,则是光驱硬件上有变化。也可以把光驱设置成第一个IDE接口的从盘或第二个IDE接口的从盘,看光驱被检测的速度如何?这样可以检测主板接口问题。
                        --------------------------------------------------------------------------------
                        3、光驱丢失故障1
                        故障现象
                        安装几个软件后,光驱图标丢失,检查到“硬盘控制器”内的两个记录前有黄色的感叹号。
                        故障分析与处理
                        可能是感染了病毒,可用KV3000等杀毒程序进行杀毒,一种CMOS
                        destroyer-B引导区病毒就是这样的现象。它影响电脑速度,破坏或重新写引导区,破坏或覆盖文件。
                        若上面的方法不能排除故障,可一个个地卸载最近安装的软件,直到发现了破坏光驱驱动的应用软件。
                        --------------------------------------------------------------------------------
                        4、光驱丢失故障2
                        故障现象
                        电脑中光驱为大白鲨48X,一次开机后在“我的电脑”中找不到光驱,于是打开“设备管理器”检查、发现在“硬盘控制器”中的“Primary
                        IDE controller(dual fifo)”,“Secondary IDE controller
                        (dual fifo)”两者前都带有问号。
                        故障分析与处理
                        关机后打开机箱,替换上其他的光驱,如果系统自动识别了旧光驱,则可将原来的光驱换上,光驱图标恢复。没有其他光驱的可以尝试先去掉光驱的物理连接进入Windows
                        98后再关、开机一次,然后再连接上。由于Windows
                        98的自动检测光驱能力得到加强,因此光驱丢失现象相对减少,恢复也相对容易。如果还不行就只有重新安装系统了。此外也可能是CMOS病毒传染系统使“硬盘控制器”中有黄色的符号,可以进行杀毒处理。
                        --------------------------------------------------------------------------------
                        5、 ASUS 40X光驱进出碟故障
                        故障现象
                        一台ASUS
                        40X光驱,使用时间一年。出碟、进碟时噪音很大,且有机械摩擦的杂音,进出碟速度不稳定,有时进出碟电机会空转,导致舱门无法弹出。
                        故障分析与处理
                        此故障在于“噪音”和“电机侍服机械部分”,噪音可能是由于光盘旋转不稳定或者是机械摩擦所至,电机侍服机械部分最有可能出毛病的就是转动齿轮和橡皮胶带,一般电机和电路出毛病的可能很小。
                        首先在通电的情况下,打开光驱的舱门,取下光驱打开盖板,取下光盘托架,经仔细检查发现控制进出碟的转动橡皮轮已变形老化且还有裂纹,加之橡皮轮和电机齿轮上有很多灰尘,更换橡皮轮并清洁灰尘后进出碟电机空转现象消失,弹出、进碟时噪音仍很大,仍有机械摩擦的杂音,于是再次打开光驱,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光驱托盘左侧的齿槽,进出轨道有轻微的磨损,其上的润滑油已被用光,于是找来润滑油涂上,故障解决。
                        --------------------------------------------------------------------------------

网友:
6、Philips 48X光驱读盘不稳定
                        故障现象
                        Philips 48X光驱,使用了一年时间后,光盘在进入光驱后旋转时,颤动很明显,且“嗡嗡”作响,读盘不稳定。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类现象有两个可能:一是光盘质量差、片基薄、光碟厚薄不均(如一些盗版光盘)所至;二是由于光驱的压碟转动轮的松动造成的。
                        因为这台Philips
                        48X一是用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且大部分光盘放入后都是如此,所以应是第2种情况,首先打开盖板,取下压碟轮的上压转动片,由于上压碟转轮是塑料的且有少许的磨损,加之光碟也是塑料的,故而上下压碟时碟片夹不稳,在高速旋转时会发生抖动,解决方法可找来一块薄的绒布将其剪成小圆环,大小与上压碟轮一致,再用万能胶将其与压碟轮粘在一起即可(但垫布的厚度不能过厚,约lmm左右为宜),安装复原后测试,光碟旋转十分稳定,“嗡嗡”声消失,故障排除。
                        --------------------------------------------------------------------------------
                        7、巧读“烂”盘
                        故障现象
                        电脑中光驱为ACER 40X,因硬盘上的Word
                        2000被破坏,需使用安装盘进行重新安装。将Office光盘放入光驱后光驱灯亮,但在“资源管理器”和“我的电脑”中均不能读盘。现象是光驱灯闪亮不止,最后死机或报错退出。
                        故障分析与处理
                        考虑到使用上述方法需读出整个光盘的目录,只要目录结构有缺陷,就可能读不出盘。采取直接读某一目录的方法,才可能绕过缺陷将该目录中的文件读出。
                        于是将光盘放入光驱,待灯亮后,直接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命令,再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路径和安装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此后开始运行Word
                        2000的安装程序,直至顺利完成安装。
                        --------------------------------------------------------------------------------
                        8、盘片放进光驱不转动
                        故障现象
                        源兴40X光驱,使用了近两年。最近光驱读盘能力急剧下降,最后完全不能读盘。现象是光盘放入后灯亮片刻,伴有轻微摩擦声的同时光驱灯灭。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光驱的使用寿命到了,只要换一台新的光驱即可。
                        当然还是可以维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应是光驱的夹盘装置不能夹紧盘片,导致盘片转动失常,最后停转。
                        考虑到光驱的使用时间已经很长了,且打开光驱太麻烦,而且即使将其打开也不一定能够修复。于是找来一块平整的塑料垫板,将其修剪为光盘形状。按塑料板在上,光盘在下的顺序将它们放入光驱(应急时可用两张光盘叠在一起后放入光驱)。此后,该光驱读盘正常。
                        --------------------------------------------------------------------------------
                        9、光驱读某些光盘不正常
                        故障现象
                        一台美上美50X光驱,运行一些光盘正常,运行另一些光盘时,驱动器内有时发出明显的摩擦声,这时读取数据的速度明显变慢,有时甚至读不出数据。取出这些光盘观察,可发现在其中心夹紧部位的有机玻璃上面有圆形的划伤痕迹。将这些光盘放在其他光驱上使用正常。
                        故障分析与处理
                        将此光驱从主机中取下,小心打开光驱的金属外罩,露出光驱的驱动部分。光驱在运行时,为了使光盘能够随着主轴高速旋转,需将光盘夹紧在主轴上。光驱的夹盘机构是由上夹盘和下夹盘两部分组成,下夹盘表面粘有平整的橡胶圈,并和主轴连接;上夹盘是一塑料盘,包着一块永久磁铁。在一般的状态下,当光驱运行时,上夹盘总是吸在下夹盘上,保证了在运行时光盘和下夹盘无相对运动。只有在装卸光盘时,下夹盘落下,上夹盘被其上部的不锈钢支撑架挡住而不能下行,使上、下夹盘分离。将出故障的光盘装入、运行,经观察发现,上夹盘由于和支撑架的间距过小,在高速旋转时,有时发生摩擦,使上夹盘不能随光盘同步旋转,在其表面产生相对运动,这样就使得光盘转速变慢,从而导致夹持面划伤。再观察运行良好的光盘,不会出现以上现象。故得结论:出现故障光盘的夹持面厚度比不出现故障光盘的夹持面厚度稍薄,而此光驱的上夹盘和支撑架间距过小,运行夹持面厚度稍薄的光盘时,有时会产生摩擦,使光盘和主动轴不能够同步旋转。将不锈钢的支撑架轻轻向下压,加大支撑架与上夹盘支撑面的间距。试运行故障光盘,一切正常。
                        --------------------------------------------------------------------------------
                        10、SONY 50X光驱自动退盘故障
                        故障现象
                        SONY 50X光驱,故障现象为不读盘,无论放进新盘旧盘“吱吱”旋转几下后,就自动将盘退出。
                        故障分析与处理
                        光驱使用了一个多月,读盘一直良好,一日在看VCD时,突然出现几声“吱吱”声,并且有很大震动,随后光盘随着光驱托盘架弹出,便再也无法正常使用,初步怀疑可能是光驱内部组件损坏所致。
                        拆开光驱外盖,再拆下盖着机芯的铁皮露出光头组件,见该光头组件很新而且并没有明显的损坏印迹,便接上电源空载观察,光头正常循迹检索,这表明光头或光驱电路部分应该没太大问题,放入一张光碟重新开机试验,同样旋转几下后便停住退盘,似有异物卡住,仔细观察见光驱内部组件压盘部位有一小团丝状物卡入其中,造成光盘在旋转时受阻停转。将其取出,故障消除。
                        --------------------------------------------------------------------------------
                        11、拆卸后光驱不读盘故障1
                        故障现象
                        电脑光驱为美达40X光驱,使用了一年多一直正常,最近感觉读盘质量下降,于是将光驱拆开对光头进行清洗,谁知清洗完装好后就不读盘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
                        拆开光驱先仔细观察了光驱的内部结构状况,此款光驱为全钢结构,一般应不会存在较严重的机械问题。放进一张碟片,仔细观察碟片的旋转及光头组件的运作,步进等电机的进退情况,发现碟片的旋转基本正常,电机的进退也没太大问题,反而光头组件在空载或加碟片的情况下,在滑动杆上滑动十分吃力,关掉电源,用手轻轻推了几下光头组件使其在杆上滑动,有很明显的迟滞感。这时再重点观察这款光驱的滑动杆,见其上边原本白色的润滑油已变成了浅黑色,拿到光线较强的地方甚至可见密密的灰尘杂质,难怪滑动不灵活了。先用纯酒精将滑动组件上已含杂质的润滑油清理干净,然后再重新加上新的润滑油,然后重新试机,读盘恢复正常。
                        --------------------------------------------------------------------------------

网友:
12、 拆卸后光驱不读盘故障2
                        故障现象
                        一台SONY 40X光驱在一次拆卸后,出现不读光盘的故障,其现象为光盘放进去后指示灯亮了几下,便无任何反应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台光驱在拆卸前,使用情况较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因此检修的重点应放在检查其内部组件及连接线缆是否上好并回原到位,拆开光驱,依次重点检查光驱内部组件的安装、垫片的使用、螺丝的紧固、线缆的连接等情况是否有异样。但查至光驱的激光头组件与主线路板时,发现其在主线路板一端的扁平排线的插口处,其线缆被明显严重弯折,有内部断线的可能与迹象。用万用表测试,在整个16根小排线中*右的第二、三根线明显不通,显然已在安装时被折断了。
                        问题找到了,因为很难找到同样规格的排线,那么如何来焊接这两根细如头发丝的排线呢?在这里可以使用一根收音机磁上的多股线,选取其中的两根,然后将扁平排线的两根短线头下用刀片刮出金属线,然后将准备好的收音机的磁棒线砌成相应的长度稍长一倍左右,然后用小功率烙铁在刮出金属线的一边和排线金手指根部的一边快速焊好,测试通过后可再用502胶水将磁棒软线粘在扁平排线上,待干后再将排线金手指小心的插入主线路板上的排线金手指插座即可排除故障。
                        --------------------------------------------------------------------------------
                        13、40X美达光驱不读盘故障
                        故障现象
                        一台美达40X光驱,出现一较为奇怪的故障,刚打开电脑时光驱无法使用,光盘放入光驱后,系统总报“设备还没准备好”,但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后,光驱使用正常。
                        故障分析与处理
                        先检查光驱的安装情况,接口和线缆都插接无误,便找来最新的正版软件杀毒,没发现任何病毒,将光驱拆下拿到其他电脑上试,也存在这种现象,可能是光驱的硬件有问题。拆开光驱检查了一下各种线缆的连接,元器件是否存在虚焊,光头组件及各种电机的运作等情况,均没发现明显的问题,只好将其装好复原,冷静思考后“对症下药”再说。将其“冷静”数小时之后,再拆开发现光头上居然有一层薄薄的雾状物,先不管它,加上电源放进碟片试验,几分钟后再看,这层雾居然慢慢“隐退”了。这款光驱的光头很有可能是被油气污染所致,那油气遇热就自然下落到透镜根部,不影响光驱正常使用,而如果很久不用,又自然“爬”上透镜的顶部来,造成光驱需要预热几分钟待热气上升后才能正常使用的怪现象。
                        找来吹耳球,轻轻的吹去残留在光头透镜根部的雾状物,然后再用电吹风的弱风档对其远距离适当吹干,故障排除。
                        --------------------------------------------------------------------------------
                        14、杂牌40X光驱不读盘故障
                        故障现象
                        一杂牌40X光驱,在读盘时出现很大的噪音,并且震动很大,读盘能力也严重下降。
                        故障分析与处理
                        这个问题一般应是光驱机械故障引起的,例如光驱内部的压碟转动轮的变形,卡死或松动所造成。重点检查压碟轮上的上压碟转片,发现压碟转片已被异物卡死,用针轻轻挑出异物,重新试机,噪声消除,读盘能力有所好转,但还是偶有震动,又仔细检查,发现该压碟转片跟碟片接触的部位已有很大的磨损。
                        找来一报废光驱,取下其里边相同的压碟转片重新安装好后,故障完全消除。
                        --------------------------------------------------------------------------------
                        15、 SONY 40X光驱不读盘故障
                        故障现象
                        一台SONY 40X光驱,使用很久后,出现严重跳盘甚至不读盘现象,放进光盘后光驱猛转,光驱指示灯也常亮不熄。
                        故障分析与处理
                        此故障应为光头老化等故障所引起的,拆开光驱后仔细观察,接上电源,激光头上有红色激光束(应该可看见光头上有一较亮红点)射出,光头的循迹聚焦动作也正常,后见其激光头的聚光透镜顶部有一直径为0.5mm左右的不规则区域被擦花,可能这就是故障的原因所在了。
                        解决方法有两种,一是更换光头组件;一是更换光头物镜聚光透镜。前者花费较多,且很难找到合适的型号,于是决定试一试后者。其方法是,选用与该光驱聚光透镜大小相近的废弃光驱的聚光透镜,然后用香蕉水化开固定聚光透镜的胶,取下聚光透镜,再用纯酒精或蒸馏水将其清洗干净,并用相同方法取下需更换的透镜,然后将要更换上去的聚光透镜安入需更换的激光头组件的聚光透镜凹槽中,接着用树脂等物对其边缘进行轻微固定既可。这下就可再试下其读盘性能是不是又恢复了,读盘性能还可能得到提升。更换光头物镜聚光透镜的成功率可达60%以上。在一切都装好后,如果发现读碟不是很顺畅,应该调整光头组件上的可调电阻器适当加大激光头功率至读盘顺畅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