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桥或显卡里面的胶??

楼主(2010-01-14):
如果黑胶灌在在桥或显卡芯片里,怎么去下来,可以用风枪管把边上的去掉,但里面的呢?可以用风枪或BGA吹下来里面的胶吗,多少温度呢,我有BGA,
芯片

网友:
用天那水吧,但不要太多了。不要粘到其它的胶件上。

网友:
对用拆胶液呀,可以的

网友:
里面的胶不管的话,直接用BGA的话,温度高的话爆注,温度低的话去不下来,怎么能呢

网友:
里面的当然去不掉了,,,,锡熔了小心取下来,,,

网友:
只要确认是有铅还是无铅的,然后按平时的时间确定锡化了,再过个10几秒后,找好角度,用点力翘下就起来了,

网友:
难啊,有机会实习实习。手机芯片打胶都难,何况笔记本的,那么大个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