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独显X300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14):
T43 独显X300主板问题

你好请帮忙提供这个板的 的系统待机电源芯片的定义   和开机定义     这个板子 用的不是TB62501  和MAX1631      在那T4的TB62051的位置是一个88S....的芯片而且装的方向也不同。   那个MAX1631 是用的 MAIX 1901E.       这个主板的问题是  无待机电压

          先谢谢了

网友:
T4的 都是TB62051    而這個T43卻是88SA8040-NNC1    請幫忙分析一下這個板上上電情況。

网友:
把BIOS上的纸拿下来,有一个TB62506FG(或去看我的贴查一下)是57脚和34脚是主供电,看59脚有没有3V,52脚有没有高电平输出呀。

网友:
好的 ,谢谢你"xiaolong "  可以加我QQ吗  374522961 ,

网友:
这块板子没有 TB62501芯片  但有一个 BD4175KVT  的芯片

测得  57脚 34脚 有16V  58脚 有3.23V    38脚 有16V  37脚 有0.18V
1901E  的21P 有1.82V            请问维修思路    换BD4175KVT  ?    不知TB62501  和TB62506可以通用吗?   我把BD4175KVT 换了 TB62501还一样?  难道要用 T八2506吗?

网友:
这个是T43的板子当然和T43以前的板子不一样了,这个也有TB芯片的只不过在H8的旁边,你说的那个芯片88SA8040是硬盘保护的芯片,看来你对T43的板子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
在那个白色绝缘纸下面  揭开他  你会有惊喜

网友:
这块板子没有 TB62501芯片  但有一个 BD4175KVT  的芯片

测得  57脚 34脚 有16V  58脚 有3.23V    38脚 有16V  37脚 有0.18V
1901E  的21P 有1.82V            请问维修思路    换BD4175KVT  ?    不知TB62501  和TB62506可以通用吗?   我把BD4175KVT 换了 TB62501还一样?  难道要用 TB2506吗?

网友:
大家好 现在问题有进展了, 我换了一个TB62506FG的芯片了。 现在有:
TB62506FG   :  2脚 3.3V  4脚 3.28V 7脚 1.04V   34脚  16V   36脚  0.24V  41脚 0.3V  46脚 0.16V    47脚  0.18V  52脚 3.3V  54脚 4.76V 58脚  3.28V 59脚  3.3V

PH6   第7脚  3.3V

1901E   1脚  4.99V   7脚  2.5V   13脚   2.5V  17脚 4.75V    18脚 4.99V   20脚  4.99V    21脚  16V  22脚 3.3V  23脚 2.99V  24脚  4.75V

但是主板还是不能触发 ,且在无线网卡槽上测不出电压。 我是用的一个插在无线槽上的诊断卡, 那卡的3V灯没亮。

而且我看了点位图,发现以CPU座下的有几个元件对地短路 ,请问这个短路要如何解决 。 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