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管怎么换?

楼主(2010-01-14):
那有卖滴啊? 这叫什么管啊!主板上滴、没见过

网友:
场管N  电流75A

网友:
ASUS的上的么?

网友:
DELL品牌机滴

网友:
八脚N沟道场效应管40A30V。

网友:
哈哈.好好看图纸找找,不行上格之格来

-熊熊- -1 格之格在那啊???

网友:
这个场馆PDF谁有啊  能代换7903s么

网友:
看你刚才那个应该是从这个上面拆下来的,是对管吧?貌似不能替换用

网友:
笔记本主板CPU供电八脚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笔记本整到主板区来了。。。

网友:
75N03??  是场管吧!  本上好像有~~

网友:
这种封装还是第一次见到。可以用普通管代,只要将对应脚接对,散热做好就行了。

网友:
BGA 封装场效应管  是么

网友:
35V  75A的场效应管

网友:
用三只脚 的MOS管可以代的

网友:
参数接近或一致,对好引脚,是可以代的,就跟人家修电视换电源管 一样,简单得很。

网友:
你测一下脚位试试!

网友:
笔记本的管子。场管,可以换的,前些天才换了个,不过不是用三脚的。听凤城一席话,又学习了。

网友:
这种管在有些公版N卡上有  可以试试

网友:
就是个N型MOS,现在很多笔记本的CPU供电都用这种封装的

网友:
赞同上述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