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500 损坏了四个电池

楼主(2010-01-14):
此机器拿过来是显卡问题 。重做后OK。
发现电池也不能用 ,客户同意定了一个电池回来。大概用三四天左右 。发现电池不能放电。系统下看电池显示充电中。
连续换了四个电池还是同样问题。
电池也一个一个退到深圳 。来回路费马上都赶一个电池了。
充电时候我测量电压和正常机器的一样 。。。
不解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没激活啊。换过电池要不停的激活一下才行。

网友:
怎么激活啊 。定回来以后我把电池 用完了 又冲的
我这里用了三天才给客户 ,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 又坏了

网友:
电池也要激活 观注中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激活呀,不是老让电池工作充放电就行了。

网友:
关注中,怎样激活呢

网友:
在线等 希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A:
如果你是购买原装的HP电池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肯定是买了山寨版的吧?因为,我也曾经试过有个这个问题出现,后来我退了货!代用的电池,特别是DV系列的,都不怎样行!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电池不能给主板供电了

网友:
我老板定的是OEM的电池。
回复楼上我的意思是,电池没用了,电充不进,也不放电。
把我老板的DV2000原装电池拆掉,用在这个机器上看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过之后怎么样,能用吗,我知道电池里也要刷个程序的,要不你把原来的电池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