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掉点问题

楼主(2010-01-14):
刚学做BGA发现主板老爱掉点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修补吗

网友:
首先温度要够,取芯片前用镊子轻推下芯片,动了可以取了,否则不能取,上BGA前芯片打点助焊剂,这样熔点可以降低。掉了焊盘处理方法,刮开掉点连接的焊盘露出铜来把单股铜带的铜丝用无铅焊锡接上,用红胶封上风枪烘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