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数据恢复中遇到的一些英文简称的诠释

楼主(2010-01-14):
DOS:Disk operation system(硬盘操作系统)
MBR:Mastor Boot Recorder(主引导记录)
DBR:dos Boot Recorder(硬盘操作系统引导记录)
LBA:logic Block Address(扇区的逻辑块地址)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文件分配表)
FDT:file Director table(文件目录区)
说诠释,但简洁了些,可能还有一些英文简称没写上,各位老鸟高手也在后面跟上啊。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晕,这些有啥意义

网友:
对于刚学的菜鸟有用啊。可以很好的记忆这些英文简称的含义啊。免得人家问你DBR是什么意思是,答不上来。或者认为是数据引导记录,或目录引导记录等。呵呵
不瞒你说,我刚看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看到《数据恢复》第二版的时候,才知道认识错了。所以才写上来,目的是让刚学的菜鸟避免我犯的错啊。
我应该在题目上加上老鸟勿进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