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v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0-01-14):
我今天接了一台ASUS  F5V,最开始电流都跑到1。27V 左右,但是就是屏上没有显示,于是做了显卡,但是还和以前一样,连开了几下以后,举然电流跑都不跑了,在0。82V左右就不动了,便怀疑是北桥,便做了北桥,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所有供电都到齐了,也很正常,复位也有,内存和CPU以排除,现在兄弟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各高人指点一下麻。最近接了两三台机子都是一样,这款机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刚来的 时候 应该就是显卡通病。显卡是 8400的不行只有换个。。现在你又做北桥,北桥应该不用做的。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外接试过没。。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把显卡换了,北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啊。BIOS也换过了。兄弟们在给一点意见麻。

网友:
在换个显卡吧 看电流都应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