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0-01-14):
开机显示CMOS checksum error,就停在CMOS报错的画面不动 因为要按F1才可以进入 ,但是键盘插上无作用PS/2 USB均无作用,且键盘指示灯不亮。插上光电鼠标也不亮,PS/2 USB 接口 无电压!可以判断I\O坏吗>?
主板技嘉8I865GA
主板
技嘉

网友:
先把5V 修起来吧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看下保险电阻烧了没,再查数据针对地阻值是否一样,总之先查5V供电,再查数据针阻值,然后再怀疑是中间电阻坏还是IO坏.

网友:
没电压看看是不是保险断了啊,先把供电修上在看信号,

网友:
先把5V供电修出来。注意INTEI VIA 架构PS/2是IO管理 SIS架构PS/2是南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