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1-14):
今天接一块865杂牌翻新板子,上假负载,通电,各测试点电压正常,不过复位灯常亮,上CPU通电,复位灯亮,10几秒后复位灯灭,诊断卡跑0709内存没过。后来用力按住BIOS,点亮```然后把BIOS座拆掉,再把BIOS焊上,通电,复位常亮,不跑码了```后来BIOS刷过,也换过BIOS芯片,还是复位常亮。请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也没用,好多方法都试了,最后只有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