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P3180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10-01-14):
当VID组合电压,VCC,EN正常了还是没有输出电压的,看了很多贴子都是说12脚软启动和13脚内部振荡频率选择电压也要查,现在我的3180的13脚有1。9V,12脚没有电压,12脚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接地的,把它拆下来发现有3V电压了,然后换了电容和电阻之后就好了,试了十分钟左右就以为好了,到第二天再试发现又没有CPU电压了,查12脚又没供电了,接着把电容和电阻拆掉发现也没有电压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3180坏掉了吧

网友:
3180,3148,所有上下管全换了

网友:
软启动脚如果为0,3180肯定是不会输出的
但是3180在没有输出的时候,软启动端肯定也为0

所以不一定就是12脚电压低引起3180无输出。有可能是3180没有输出,而导致的12脚电压为0

接下来再换一下12脚外接的电阻电容
检查一下反馈引脚的外围元件

另外必须要保证你换的3180 3418 场管均是良品哦!

网友:
反馈是不是查7,8,9脚??换的是全新的,

网友:
过流保护,看看有没地方短路

网友:
以前多在INTEL或者ASUS的775板见到直接更换旧好了的

网友:
ADP系列主板上用的CPU供电电源IC坏的比较多,为什么不先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