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4SLI-4X主板跑7F 报警

楼主(2010-01-14):
盈通的AN4SLI-4X主板 开机从00—C1—26跑下去到65的时候“滴滴”报警—6F报警—75报警—最后停在7F“滴……滴…………”报警不停!
无显示!请问是什么故障?
感谢各位~帮帮我呀!
主板

网友:
显卡,和显卡插槽

网友:
但是插上显卡跑到26的时候滴的一声已经过去了呀~!
显卡保证是没有问题的。插槽上测试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地址线打阻值也都一样呀!

网友:
带硬盘测试的吧

网友:
硬盘已经取下~!只有内存、显卡、CPU! BIOS从另外一块好的同型号的板子上拆下来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有条件的话换个内存,在测试下显卡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显卡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是一块华硕NF4的主办 我热完桥以后跑数都正常也是跑到7F 7A那里卡住 然后我还了一块显卡解决了

网友:
估计加焊桥就好了,楼主加焊下桥吧

网友:
放BIOS电 换显卡 显卡供电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