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848pn 主板不认并口光驱(用串口硬盘)

楼主(2010-01-14):
onda 主板 用的是串口硬盘 并口上用光驱的话 在bios里找不到,在bios里都设置了打开和自动了 求助中 谢谢

网友:
光驱正常不 开点不 数据线正常不 有

网友:
应该BIOS里面有得设置SATA模式的...

网友:
如果光驱、数据线等正常,设置也没问题,那就是南桥的原因多点。

网友:
测一下IDE复位有没有  再打IDE数据线的值

网友(2010-04-14):
南桥问题换了看可能OK

网友(2019-09-17):
光驱口认不到硬盘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6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