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M800PRO-ML主板不能保存CMOS

楼主(2010-01-14):
接到一块主板是HA-P4M800PRO-ML 开机不亮,必须放电后能亮,但进BIOS设置后保存就又不亮了,而且还跑26 33 后还是不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个CMOS电池的电是不是没有了啊,还有是不是那个CMOS跳线接触不良好啊。

网友:
如果CMOS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BIOS了 从新刷下把

网友:
貌似CPU超超频跳线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吧

网友:
BIOS刷过了,电池3。0V ,跳线帽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4楼说的CPU超频的可能,那刷BIOS以后总不会再超了吧,但问题还是一样啊

网友:
请高手来指点一下吧,很急的

网友:
只能说是RCT电路了,,,包括南桥呀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换南桥!!!!!!!!!!!!!!!!

网友:
RCT电路怎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