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NF4G7主板

楼主(2010-01-14):
七彩虹主板 NF4G7主板,测供电基本正常,就是跳代码99,测CPU供电1.1V,AMD 2500+的CPU我在其他型号主板上测得该CPU的的主电压为1.4V,主供电芯片好像烧湖了上面的字都没了,请问是CPU的供电不正常吗?同一种CPU的电压在不同主板上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烧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换,同型号的号CPU随便在什么主板上电压绝对都一样,超降频除外。

网友:
主要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都看不清上面的字了

网友:
那就只能去找一下那主板的资料了,或者有一样的板子看一下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