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白屏

楼主(2010-01-14):
昨天接到一杂牌液晶,开机绿灯闪,不亮。
屏型号:AUO M170EG01
1.拆开一看,电源驱动一体版,25V470UF的电容全部鼓了。高压板升压线圈有明显烧坏迹象。判断高压部分损坏,直接用高压驱动一体版替代。
2.驱动板16V470UF电容鼓泡。更换后并和高压驱动一体版连接后,开机白屏。以为驱动板坏了,上2621板,还是白屏。
3.测屏电路保险F1不通,换000电阻,开机后依旧白屏
4.请问下一步如何搞?是不是屏电路或者屏坏了?

网友:
屏电路怎么检测?星哥指导一下
我妈在卖花生,干豆角,等,。生意比我还好,今天上午卖了150块呢,纯收入在70左右

网友:
检查屏上DC-DC电路

网友:
白屏难搞死了 郁闷

网友:
白屏的问题,有得搞的,慢慢来不用急的,反正客户也不急嘛,
白屏多数是屏电路板的问题,看一下屏电路板的功电是否正常啦

网友:
白屏,可能是屏线,也可能是IC,划不来,扔了吧

网友:
主芯片坏的极少,主要是查那个脉冲芯片产生的各组电压时候出来

网友:
接着查屏电路,,,,不过这机器修下来价格很高了,,,值不值得修了 客户能不能同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上DC-DC电路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我这里都有两个屏这样的白屏现象。

网友:
屏上面应该有个电容短路了,好好找下,应该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