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USB不能用

楼主(2010-01-14):
故障现象: USB不能用

维修思路:板子拆下来测量USB供电正常,测USB信号对地阻值正常,通常以为是南桥问题引起,只能试试换南桥,换上去装机一试还是老样子。偶然发现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发现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这一栏, 以前有在BIOS里可以禁用USB的,心想做桥的时候把BIOS电池取下来了,不可能会是设置问题,索性换个BIOS, 换好之后装机试试,USB真的可以用了,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有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这一栏。最终是BIOS 引起的USB不能用。

网友:
BISO里没的打开

网友:
我也认为是没有打开。。。我修主板的时候遇到过 ,,不过我比楼主运气好 先看了BIOS

网友:
你起初想的方面就错了  。。。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要也是从软件弄起。
1.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2.装个系统。3.才考虑到主板上的问题。
好多台以前都是
把BISO恢复下出厂设置下就可以的。。。
不过就是客户部不修了。还真不知道BIOS在那里有把USB给禁用掉的。一直没找到。。

网友:
这种问题先把BIOS恢复出场设置,台式机我知道可以禁用,笔记本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看就是给禁用了

网友:
有可能真的禁用了。

网友:
应该以先软后硬的原则。现在搞维修的很多上来就杀桥,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