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换pcb板子

楼主(2010-01-14):
我把256m的八个颗粒 换到128m八个颗粒的板子上   刷了spd后   有两行 全红     怎么办   求助
刷为128m检测没问题  刷为256m检测上面两行全红

网友:
是否位数不一样?一个是16位,另外一个是8位的原因?你的问题又不说清楚是ddr还是sd==都不说清楚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但可以看出你做这个内存时倒是出了几个问题:
1、256M为何要换到128M的板上,是板不行了吗?如果是为何还要刷写SPD?
2、倒板一定要看好位数。
3、如果位数以没有问题,直接换过去就行了,不用在刷SPD,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全红那就要检查一下焊的工艺,别忘了用洗板水洗干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好 位数都是8位的   焊工很自信   以前换的威刚512 很棒很棒的   一个学员买去了  都说竟然没看出是换板子的

网友:
估计两个原因
1 焊工不行
2 pcb不配套或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