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不加电

楼主(2010-01-14):
R61独显的  没有图纸  保护隔离 第二个MOS管 没有二十几伏控制  东芝芯片没输出24伏 3 5 伏芯片只有5VL 没有3m 5m on  信号 不知怎么查  发现  东芝那一片下面有进水的痕迹 但没查出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忙

网友:
查一下东芝芯片的41脚有没有输出19v高电平,查查东芝芯片的有没有供电,可能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按你的说法应该冬至芯片是开始供电了,因为已经过第一个mos管了,建议还是洗板水擦一下,然后烙铁补焊下东芝芯片

网友:
洗净烘干先

网友:
先处理进水的区域再说吧

网友:
现在有待机电压 了    vcc3m  vcc5m  vcc1r5m   vcc1r8m   vccr105m   都有了
待机的时候  待机电流  有时0.02   有时0.07   拉低开关没反应

pmh的21脚和h8的117脚  插上电之后就有3.3高电平了

这款机器插上电源之后就应该自动加电了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有加电的动作了

南桥应该出s3  s4  信号了  可量pmh的20脚和74脚都没反应 一直是0v

现在怀疑南桥的问题    大家给点意见     南桥和电源h8晶振都有波形了

网友:
你好好查下3  5V电感 和电感附近的大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不太明白呀   3  5 v  和电容没什么问题啊  我先用示波器测3v电感有一点杂波   我换玩一个330uf的电容  就没有杂波了
3  5  v  再也没发现别的问题啊

1540 的第26脚  vtt  powergood信号没出来不知道正不正常 啊   1。5m电压已经有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否有MPWRG ?

网友:
MPWRG  这个信号没问题   出来3.3v了
主板都烤8个小时了
没啥效果啊

网友:
高手   高手    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个只能看图来修了没人能更具体的帮你了

网友:
最终那机器还是没修好 让客户拿走了  这IBM 6 系列的机器怎么这么难修呢

网友:
进水的本子不好修,不知道坏了多少地方,费时间,很多地方都不修。

网友:
IBM 6系列的本进水就爱进到BD .PM那块.慢慢查吧.肯定有地方断线并且有电阻因进水面腐蚀了..

网友:
主要是腐蚀的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