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 精英965PLT-A开机进BIOS

楼主(2010-01-14):
精英965PLT-A 主板开机直接进BIOS 不插键盘 提示COMS出错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要先设置下才能正常吧,实在不行把CMOS里的那些CPU的温度检测等关掉

网友:
刚耍的BIOS  965PLT-A (V1.0A) BIOS在官网里都没有

网友(2010-03-04):
把鼠标键盘都接上去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