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1-14):
这个东西1脚接的3.3VSB 第2脚也是3.3vsb 第三脚就剩下2V了 帮我看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还有他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芯片上的字符发上来

网友:
这就是个线性稳压器吧!

网友:
那他是坐什么用的呢 还有 他能起到个什么作用

网友:
一个稳压器啊,看看上面是什么字,一般来说和1117是一样的,但输出电压就要看具体型号了。

网友:
一般是和1117的作用一样

网友:
主要是稳压作用

网友:
你看上面表示的是什么
应该是1117吧,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
可以用1117代换

网友:
这个东西就算坏了,那你桥估计也炸掉了。一般这样的在主板是1117等型号的线性稳压器。这个一般不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久以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遇上了有他坏的,从此我就不相信通电的东西没有不会坏的,几率而已

网友:
1117稳压管,那个是进SB5V出SB1.5V,给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