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4870怪现象

楼主(2010-01-14):
前几天有一客户送来一块毒药4870,说是玩不了WOW。进WOW在某些画面会出现以人物或场景为一三角形的一点展开一个不同形状的三角形,有时会有好几个不同形状的三角形随着角色的移动而改变三角形的形状。用这显卡玩死命都没问题。在不同的电脑和不同的系统下现象都一样,驱动也换过,现象依旧。
请指教是显卡的哪部分出了问题? 要怎么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 有一块1950PRO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三角形多的时候画面就象一块玻璃裂了一样。

网友:
芯片的故障

网友:
斑竹 是GPU有问题,还是显存有问题?要怎么修复?

网友:
请斑竹说清楚点,我是白菜级的,有可能是GPU虚焊吗?

网友:
GPU有问题,或没焊好

网友:
属于显存控制器的  问题

降频试下

网友:
原来频率高也会出现这种怪问题,总能从版主身上学到东西

网友:
现在这卡1000卖了,没法试了

网友:
WOW 开多个窗口玩的时候,会出现你说的画面破碎的问题,三角形出现的部位,一般是有光影效果显现的地方。如果是 NVIDIA的 G80 以后的卡,同时开 2个窗口以上,必定会出现三角花屏。这个时候把其中一个窗口最小化到系统托盘,那另一个窗口的花屏现象立刻消失。这个现象在我手上的任何一张 G80 以后的卡上出现过,而且是必定出现。不管换什么驱动都没有改善。卡都是好的。我见过这个“WOW 多开,三角花屏”有很多时日了,怎么看都像是 WOW 驱动引擎的问题。

手上的 ATI 的卡不多,没什么时间测试,不过印象还没有见到。

仅作为参考。你可以用一块 NVIDIA 的卡 (注意是 G80 以后的卡)来双开试试看。

不需要进入游戏,只需打开登录窗口就行了,打开多个登录窗口,就已经花了。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试试

网友:
调节一下(控制中心)2D和3D的显存和核心的频率 如果没这现象了 就表明你的默认频率设置高了 用ati bios编辑工具 RBE_123修改vrom不花的合适频率 然后用atiflash或者 winflash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i的最新 bios修改工具

网友(2010-03-09):
如果全试了只有wow是这样的话,显卡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是不是wow挂了插件或是开了启动器调用。呵呵。 (挂了补丁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