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双向mos管问题.

楼主(2010-01-14):
一个IBM R52 电源接口反面,有一个双向mos管,图被我画下来了,是这样的.

     型号是 FDS 6990A    1和 6是 通的,2和6的阻值是240左右.是不是表示这个mos管坏掉了?  有哪个可以替换?我这里没有料板呀..

网友:
在线量1和6是通的是正常,你把它拿下来就可以看到,是下面的PCB连在一起的

网友:
给你图自己看吧,很简单的

网友:
图在哪呢?哪呢图在?

网友:
我还没见过双向MOS管呢!学习了,

网友:
请问版主是怎么判断出此管是双N管呢?  难道是死记得? 根据型号判断的吗?

网友:
这个管是正常的

网友:
判断N P 沟通方法是 和单个一样 测阻止有一组是有阻值的  看看对应表笔颜色 (np对应颜色是 不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板上经常会出现呀,应该是好的

网友:
1点和6点,对应电路上的pwn开关电路的lx引脚也就是高端/低端管的连接点,通是正常

网友:
在路测不准确的,要拆开来测得。上面给图了,应该能看懂的。拆开测16脚是不应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