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3D3V_S0

楼主(2010-01-14):
我修板不多,又来3D3V_S0麻烦大家了,希望大家指教,今天遇到了个麻烦,3D3V_S0短路,我查电路图这点压去了很多地方《南桥。显卡等好多元件》,DV2OOO独显的机子,加焊下北桥之后,3D3V_S0就短路了,我现在就怀疑北桥把3D3V_S0拉低,可不知道3D3V_S0是直接进北桥还是经过经过R356 R357 R358 进的北桥?《如下图》。这个地方看其来有点不一样。高手指点下?是不是直接进北桥了桥了?如果是经过电阻就不会是北桥拉低了,而且R356 R357 R358 那几个电阻我在板上找了没有上的。

网友:
他是供电怎么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也没有标北桥的第几脚

网友:
还是先拿下北桥再说

网友:
先检查外围小件是否做桥时短了,然后再拆桥

网友:
可能滤波电容没有放在一起标。滤波电容有时候是集中起来,放在电路图某个地方,一大堆的。

网友:
肯定是北桥呀,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