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高压问题

楼主(2010-01-14):
问下T61高压R1和R12的是多大阻值是多大的。。
知道进来回答下谢谢。

在线等   急。。。~~~~~~~~~~~~~~~~~~~~~~~

网友:
好像没人知道。。除非有高压的图纸。或高压板量一下。。

网友:
我刚刚测了,R1 大概是99.3K (可能是100K), R12  大概是保险电阻吧!(0 欧姆)

网友:
没测过 直接换个高压条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