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找不到无线网络

楼主(2010-01-14):
偶尔能找到 但也连不上 系统装了 网卡换了 未解决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哥吗

网友:
朋友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天线是不是好的,靠近无线AP试试。
,直接拿一根天线引到外面试试,不要再装到屏后面。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应该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天线;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
试一下把无线的频道锁定,不选自动。然后看能不能搜索到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无线连不上不一定是机器或者软件的原因,有很多因素的

网友:
把屏后的天线拿到外面还老样子 天线用什么可以代替啊?我想把天线换掉试试

网友:
未解决 显卡有没可能啊 懂电路的大哥帮我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的什么系统?ghostxp还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的什么系统?ghostxp还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引用 网友B:

用GHOST的 不是驱动的问题 我升过驱动了 这和系统的装法有关系?请教

网友:
慢装系统,装好驱动看看

网友:
楼主,系统装好后,找不到无线网络      我遇到很多次,是驱动的问题,重新装下驱动

网友:
我指的是无限网卡驱动

网友:
PCI 插槽看看虚不虚焊

网友:
你的笔记本网卡是不是athores ar56XX系列的?如果是则必须手动指定网卡驱动,应为那是驱动的原因,具体是那个型号我忘了,请去 百毒 再有就是天线接触不良,打开后盖天线位置查看,天线是通过机体的键盘壳(C壳)下边绕到屏轴到屏的上不有两个金属块,检查之.

网友: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不太像是驱动的问题,很像是有哪里虚焊

网友:
貌似是你的驱动不兼容你的无限

网友:
你检查一下无线网卡 的通讯模式,以及路由器的频道设置,一般无线网卡的工作频段为1-11个频段,但是现在的路由器基本上都有1-13个频道,而且路由器设置里面默认一般是自动切换频段的,现在用无线的都比较多,1-11频段被占用的几率很大,所以路由器很有可能自动切换到12-13频段,那么无线网卡就会找不到信号,你可以进路由器手动指定一下路由器的工作频段,最好是在11频段以下。
还有需要检查一下对应的工作模式,看网卡是不是 80211B/G 路由器是不是54M兼容不兼容11M。。多看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恩不言谢 果然是波段的问题 我把它调成5就OK了 哎 这个死波段害的我无缘无故的把机器全拆了 屏也拆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设了密码后能搜索到 但一直连不上

网友:
你检查一下无线网卡 的通讯模式,以及路由器的频道设置,一般无线网卡的工作频段为1-11个频段,但是现在的路由器基本上都有1-13个频道,而且路由器设置里面默认一般是自动切换频段的,现在用无线的都比较多,1-11频段 ...
引用 网友C:

真的长知识了,你的解说应该是除硬件问题外比较全面的了。

网友:
把原来的无线网卡驱动卸载,再重新装一次看看,要么就是AP的无线信号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