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3000换集成主板

楼主(2010-01-14):
HP V3415TX 笔记本,Intel 945PM,显卡门受害者。
主板主板型号:440777-001,显卡 Go7200
维修多次,想换成Intel 945GM 集成主板,请教 更换集成主板 型号 和 价格 。
Thanks~

网友:
这个主板 我可以修好
不用用换主板  并且不返修

网友:
V3000 945集显就行了,通用的板子。这板子好找,我都还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过
重做过BGA
加过铜片
每次都是3个月左右 就完蛋~
O(∩_∩)O~
有什么秘籍吗?

网友:
无秘籍 要客户加个散热底座

网友:
这机器不是主板和显卡间虚焊,所以加焊是没用的,重值也一样,主要是显卡上的晶体与显卡的PCB板的虚焊,所以一般的加焊会暂时好一下,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而且显卡上的晶体与显卡的PCB板还打了胶,所以这个显卡就是HP公司也修不好,除非你运气好正好不是显卡的问题,可能焊 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近两年维修的V2000,V3000基本上没有过返修

网友:
intel的,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的,就是费用高点

网友:
看来我也是够走运的,修了几十台没见几个返修的。

网友:
我之前也没少对V3000下功夫,重植无铅换有铅,刷BIOS,清理风扇然后常转,显卡铜垫,键盘下显卡 CPU对应位置加软硅胶片。这样折腾完只要不玩大游戏绝对保得住,你要遇到个游戏迷,那就接着折腾吧。这机器真正能彻底解决办法 就是换09版显卡 不过成本很高,现在HP换出来的全是这样的改良版
加焊 重植 修完没返修?客户不回来找不能说明机器没问题吧
DV2000 ,V3000机器大家有没遇到过还在同行的质保期找你换板的客户?

网友:
945GM的板子 有点贵 不过散热做好 就OK啦 直接飞线 USB到风扇 返修很低

网友:
楼上的飞线到USB那多浪费啊何不改下他的风扇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