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高手IBMR60不开机

楼主(2010-01-14):
IBM R60笔记本 开机无显示。报警 分别四次,每次4声,偶尔能开机。昨天摔了一下。现在一直不能开机。一直这个报警声。内存已经反复更换和测试 。非内存原因。求助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不是的还是拿维修店让专业师傅帮你搞,要不机器准死你手里

网友:
我想大概是北桥的问题 IBM的北桥是个通病

网友:
主板报警就是显卡或内存有故障  查显卡和内存相关  摔过的很可能大芯片虚焊的  严重的直接掉下来  我见过摔过的主板北桥 南桥直接掉了的 焊盘直接给拽飞起来了的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或者重做北桥。。。

网友:
1,看看内存有没有插在扩展内存槽
2,还原bios设置,屏蔽扩展内存检测
3,显卡虚焊
4,北桥虚焊
如上依次排除

网友:
是不是安全芯片报错啊。

网友:
桥虚焊了吧,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我见过,是安全芯片报错

网友:
安全芯片,桥空焊,看看安全芯片是插在板上的还是做在板上的

网友:
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