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有个Ghost..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0-01-14):
发现F盘\有个Ghost..这个是什么文件,删也删不了,和Ghost相同,就是多了两个点..是什么文件,高手指点??自己可不可以制作这个文件??

网友:
有可能是备份文件的文件夹  是删除不了的~
我用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可能是备份你文件吧

网友:
你的系统备份文件,,,

网友:
系统的备份文件,用于恢复系统用的

网友:
我也有!能去掉不!?

网友:
是矮人DOS 的备份文件夹,里面有个空的文件,在windows里面无法读取的,所以你删除提示删除不掉,必须进入DOS才能删除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雨林木风的 onekey ghost软件生成的。删除不了是为了防止一些用户误删除了里面的备份文件。若是真的要删除,可以进入纯dos删除。

网友:
这个叫 畸形目录 存放备份文件防止误删或者被病毒删掉的。

网友:
人家问怎么删,怎么建立,都说在dos底下删,也不说具体步骤,知道就说出来吗,又不是多高深的东西。兄弟,我告诉你哈。先说删除,在运行里打cmd出现命令行。然后输入rd  f:\Ghost...\就可以删除它了。如果要建立的话,那就输入md  f:\ghost...\就可以了昂。。。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加密的备份文件。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我有个一键GHOST软件生成一个GHSOT..的文件夹,说是畸形目录,删也删不掉,看属性也没有大小
怎么建立就不知道了,可能是跟病毒免疫一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