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M1920W 开机白屏,没头绪了。

楼主(2010-01-14):
今天一同方 LM1920W 开机白屏。9435M换过9435A后屏供电5V正常。(刚开始没有)但是还是白屏。24C程序块我不知道有没有坏。我用通用板点过但是还是白屏。我不相信是屏电路坏了。求有经验的人说下后面的维修思路。

网友:
屏上的保险断了没

网友:
用通用板点过了还是白屏的话,那就肯定是屏问题
先查屏供电 然后就查屏口线路到屏主控心片 还有屏后的电路

网友:
屏保险没断。查1117输出脚3V左右的电压后在次查看屏居然好了。此次维修我不好继续,只能装起来了。
可能要测试几天,但是始终不明白其中的原应,当时9435换过后电压确实是有了。但是还是白屏,难道是要电压多“激励”几下才开始工作?很难说。
各位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网友:
楼主查1117就好了 难道是指量了一下就好了么?
有 可能1117不稳定或者脱焊了

网友:
往往修东西,经常遇奇怪的问题,难说啊!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这个显示器算是正常了。确实有时候有些故障一直很纳闷。不是屏线的故障。

网友:
我有一台优派显示器白屏还没有搞好 请多多指点

网友:
估计是屏线没插好 笔记本中遇见过这种案例

网友:
屏没有供电了就这样的

网友:
应该要多测试,像这种没找到病根的机器,不怎么放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