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问题

楼主(2010-01-14):
关于BGA的设置问题,有铅南桥和北桥 要设置在多少度?无铅的南北桥温度和时间分别要设置多长这样。请大大们指教下 ,谢谢了~~

网友:
这些都需要经验吧,我也是刚用BGA。和板子的厚薄也有关系,薄的板子,也许温度就低点,或时间短

网友:
恕我直言,你这帖子安全性成问题,你发错了板块,应该发到焊接那版。

网友:
小朋友倒是挺有礼貌的,就是发错版块了!  呵呵  不同的BGA 设置的温度差异很大,所以先买了BGA 厂家会帮你设置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