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屏开机一闪一闪点不亮?

楼主(2010-01-14):
组装屏开机一闪一闪的,信号灯也是一红一蓝的(蓝时可以显示一下,不到一秒。并能看到图像)。请问是啥问题呢?

网友:
能确定是屏的问题吗,,好像电源有问题

网友:
信号灯一红一蓝,还能看到图像呀!!晕,高压条挂了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驱动板刷程序!

网友:
确定是板的问题。我拿了一个17的板但屏光亮不显示东西,而我这个是22寸的。我从网上看到一个可以用跳线来设置屏大小的不知道行不行,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也没有编程器。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