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南桥问题!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1-14):
关于笔记本南桥的32兆晶振电压是怎样产生的?本人初入门,想了解一下,有哪位能告诉一下呢?谢谢~~~
南桥晶振电压是不是待机就有的呢?还是开机后才有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南桥32兆晶振没有电压,不管是在开机状态或者是待机状态,没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南桥出问题呢?

网友:
起振两端会有电压差,,,

网友:
我认为和台式机板子差不多是是电池供给的吧。

网友:
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电压并不是直流的  如果没有  至少说明南桥RTC电路有故障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提供的!4楼主是不是误会了?

网友:
晶振在待机时也会起振的,CMOS电池会给予供电,插上外接电源时,电源供电````

网友:
CMOS电池和电源,3.3V

网友:
确切说 直接是南桥提供的  而南桥的这个电是有电池或电源3.3

网友:
32.768是实时晶振,关机的时候是由纽扣电池供电.待机开机的时候是由主板供电.电脑中的时间就是靠此晶振来工作的还有大家保存的CMOS设置.
个人认为 混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