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芯片量产错了,如何是好

楼主(2010-01-14):
U盘原来是“擎泰”的芯片量产成“群联”的芯片怎么才能量产回来!
现在还可以正常读写,就是量产不回来了,有哪位高人指教

现在量产成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03
设备序列号: 001D0F0CCF4A5B91040F0038
  设备版本: 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UP12~UP16(12位序列号用V1.96/24位序列号用V1.03)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2.0

网友:
补充之前的芯片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用你量产的那个UN在头的反量产一次就OK了!记得给我顶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大侠可以说明白点吗?怎么反量产?
是用先前的那个擎泰的工具再量产一次吗?还是用群联的?
但是我试过原来的两个量产工具来量产了,都不认芯片!

网友(2010-04-05):
可能是你量产工具不对  拆开外壳看看主控是什么的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还是拆盘吧 哎 有点难搞呀

网友:
这些东西不是可以自己填写的吗???
新手不太懂  (修好一个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