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14英寸的显示器冬天出现故障,夏天正常

楼主(2010-01-14):
HITACHI TX34D11VC0CAA的屏,冬天有故障表现为刚开机图像闪烁,上下晃动,如下图,听到屏电路中某个元器件在吱吱的响,1分钟左右后就显示正常,也不吱吱响啦。
夏天一切正常,请高手指点下故障点。
window
显示器

网友:
电容的故障,,,,,容量失效

网友:
检查电解电容,如果都没爆就把驱动板上的小电解换掉

网友:
多谢郑版主,你说的小电容是图片上哪部分。此驱动板是2023L。
再有吱吱响和电解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的,我的那是驱动板不对了,我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因为夏天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冬天温度越低,故障越频繁。

网友:
上面的电容一个不漏全换掉!